滑台气缸,请教

楼主(2014-12-01):
有谁用过滑台气缸,我想问一下,他的两点定位准确吗?有多大的精度啊,谢谢。我想做双工位用。谢谢

网友A:
还不错了,只是价格贵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不错了,只是价格贵很多,

请问买那种型号呢?

网友:
FESTO 的 DGSL和SLT
SMC    的 MXQ和MXS
定位精度不超过+-0.1的话都没什么问题,FESTO的精度要好点,导轨间隙比SMC的要小,但价格贵点

网友:
定位精度+-0.1的国产气动很难做到
进口的容易达到这个精度。
如果任意行程定位的话,必须用气动精确位置控制,可以达到这个精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买那种型号呢?

我们常用SMC的
MXQ系列的精度不比楼下费斯托差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