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个结构受力比较好?求大神指点

楼主(2014-12-01):
如A,B两图,大神们看看那个结构受力比较好,谢谢

网友A:
就支座调了个方向,还有长度不一样,不知道比较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支座调了个方向,还有长度不一样,不知道比较什么?

下面那个支持板放的位置不一样啊,A图是放在两边,B图放在里面了啊

网友:
支撑板要延伸到轴座下面,那有这么刚好对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支座调了个方向,还有长度不一样,不知道比较什么?

直接放个轴测图就好了。这样的图看不清楚的,要不就在画个侧面图。

网友B:
当然支撑处距离越近越好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当然支撑处距离越近越好呗

B图是最近,不能再近了

网友C:
就这两个图是肯定是B,学过材力的话,分析下就明白 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这两个图是肯定是B,学过材力的话,分析下就明白 了

嗯,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B

嗯,谢谢

网友:
一张图看不出什么,一来就一侧视图,二来受力情况没写

网友:
图表达的不清楚啊

网友:
B  弯矩小点

网友:
那就要你中间横梁的受力情况的,比如中间物体对支撑角铁的力比角铁和连接力大很多的话,换了也每意义,如果差不多或更小的话就是b图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