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安装完成打不开 出现下面对话框 求大神

楼主(2014-12-01):
如图 求大神。都安装好几次了。

网友A:
装个framework先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装个framework先试试

大神 安装完了还是打不开

网友B:
首先、你这是哪个版本的?是不是最新版的?好像不能兼容XP系统
其次、如果不是就装个visual studio2010,看看还能不能再启动?
最后、如果还不行,请重新下载安装包,并查询电脑主板兼容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神 安装完了还是打不开

版本兼容不?看样子像2015了啊,是64位系统么?

网友C:
把C:program……前面的C去掉,改成D:………,安装文前检查d盘空间,必要时把D盘里的文件转移到其它盘,如盘空间不够,电脑重装系统时加大空间,如果“我的电脑”上有4,5个文件盘,应减缩成两个盘,例:系统C,软件D。OK!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版本兼容不?看样子像2015了啊,是64位系统么?

32位的

网友(点评):
2015还有32位版本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你这是哪个版本的?是不是最新版的?好像不能兼容XP系统
其次、如果不是就装个visual studio2010,看 ...

求大神推荐个XP 32系统 的地址。。感激不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C:program……前面的C去掉,改成D:………,安装文前检查d盘空间,必要时把D盘里的文件转移到其它盘,如 ...

C盘  D盘都还剩30多G

网友(点评):
换硬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