询问型材类型

楼主(2014-12-01):
下图中作为箱体支架的部分,(类似角钢,似乎被加工过)与带有很多圆形空洞的c型钢都是标准件吗,不是标准件的话,加工需要多少钱,是用薄板加工还是用类似标准件加工?求指教,在线等回复。

网友:
建议你到附近的五金城和做货架的店里去问问看。我觉得这个应该是标准的型材。

楼主:
引用 网友A:
钣金件,不是标准件

都是钣金件?

网友:
线卡,线槽之类的?

网友:
是钣金件,有九折的,有十六折的(折16次)。中间那个也不是标准型材,鄙人曾经以为是像槽钢一样6米一根,用多长切多长,但跟仿威图的电柜厂接触过,不是这样的,是用一根做一根。

数控冲+数控折弯机做出来的。

网友:
学习了啊,以前工作接触过,以为是标准件呢

网友:
都是冲出来后折弯的吧  不是标准间吧  但是应该有标准

网友(2015-01-25):
可以百度一下8MF,这个是电控钣金标准件资料,这个有个好夫满好像是做这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