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怎么把标准间转化成普通件?

楼主(2014-12-01):
SolidWorks怎么把标准间转化成普通件?我希望对标准件进行一些修改。
在线等大神!

楼主:
为什么没有回复,是我描述的不够清楚吗?

网友A:
好像是编辑后右击零件,选择另存为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是编辑后右击零件,选择另存为就可以了!

好像不行啊。每次装配体中的这个零件还是会被标准件自动替代。

网友:
那个不行吧!装个麦迪工具导出来的3D模型可以修改的

网友:
标准件另存完,切换到装配图点保存。。。。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像不行啊。每次装配体中的这个零件还是会被标准件自动替代。

这个是那个寻找的问题,你一定要在装配前修改,还有就是修改后你要在设置里把那个‘自动寻找零件位置’(好像是这个)前面的√取消掉,就行了!

网友(点评):
说错了,不是一定,是可以;后面是第二种方法,就是你已经装配后修改

网友(点评):
能详细一点吗?我好像找不到这个的设置诶。谢谢啦!

网友(点评):
请百度,软件卸载了,帮不了忙~~·

网友:
我用的迈迪工具

网友:
不勾选图中选项,然后再把toolbox中的标准件另存为单独零件

网友:
我来说说,高手勿喷

网友(点评):
脱裤子放屁,多此N举

网友(点评):
我想笑,原来文明人也有不文明的。。。。。。。。。。。

网友(点评):
语言应该在粗暴一点,怎么文明我有一点不习惯,

网友(点评):
为何如此多贴,见13楼。文明的工程师

网友:
想多赚点积分,见谅

网友:
论坛有发帖限制。等了好长时间,最后的一贴

网友:
用插件吧,推荐麦迪

网友(2017-11-10):
一直在纠结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