间歇传动的设计

楼主(2014-12-01):
间歇传送,每次800mm,工装盘为400*400,共有20个工位。不考虑倍速链。

网友:
载荷工况,动作循环周期,停歇时间都没有。

网友:
普通链条可以

网友:
貌似传输行程挺长的,用链条输送

网友:
你可以用链条加伺服马达或者分割器

楼主:
这是一条装配线,定位精度要求1mm以内。停歇时间8s,动作时间1-2s。载荷20kg。总长在9m左右。

用链条可以吗,具体怎么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