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圆弧的螺纹可以车吗?

楼主(2014-12-01):
大神们快来帮忙看看,这个应该怎么车?用什么指令?大概的编程该怎样

网友A:
看样子是双头的?
普通车法,大概只有成型刀了

网友(点评):
成型刀试过了 在那些最深的位置会出现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样子是双头的?
普通车法,大概只有成型刀了

哪里看出双头了

网友B:
数控尖刀刀就能干,用宏算点

网友C:
不会宏 悲剧

网友:
坐等高手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数控尖刀刀就能干,用宏算点

什么是宏算点?哪里有这样的案例或者教学看看呢?

网友:
可以车,宏就搞定了

网友D:
可以车,给你一个刀具轨迹看看,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会宏 悲剧

不用宏也可以做的

网友:
不用宏也可以做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车,给你一个刀具轨迹看看,哈

大神求加QQ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可以车,给你一个刀具轨迹看看,哈

大神 能不能看下程序呀

网友:
内容量大可以考虑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大神 能不能看下程序呀

既然满足了楼主的要求,也满足大家要求,哈!自己看,不解释!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既然满足了楼主的要求,也满足大家要求,哈!自己看,不解释!

门大侠,感谢你终于把我多年的颈椎病给治好了啊!

不知这个用caxa这些软件直接出g代码行不行

网友:
宏不会,只会子程序,如果给我就会用子程序车递增和递减法。

网友(2015-01-07):
引用 网友F:
门大侠,感谢你终于把我多年的颈椎病给治好了啊!

不知这个用caxa这些软件直接出g代码行不行

caxa不行的cccam异形螺纹工具可以

网友:
内容可以车,看你量多大

网友:
不要宏程序也可以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会宏 悲剧

G代码也可以做,就是程序有点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