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线螺纹或者双线螺纹,请教

楼主(2014-12-01):
今天看到一个图纸,M54*1-6H, 3 starts thread,是不是指的三线螺纹?这个零件只是起到连接的作用,而非传动,按道理来讲不应该是3线螺纹的解释吧。请高手指点。

网友A:
按道理来讲

问下楼主,要按谁的道理来讲?

图纸,M54*1-6H, 3 starts thread, 有啥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下楼主,要按谁的道理来讲?

图纸,M54*1-6H, 3 starts thread, 有啥问题?

因为我对三线螺纹不了解,能科普一下吗?

网友(点评):
科普不是问题,问题在于你自己有木有手

网友:
3 starts thread
3头(线)螺纹

Single-start thread
单头(线)螺纹

Double-start thread
双头(线)螺纹

Multiple-start thread
多头(线)螺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