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齿轮齿条,这个理解对吗

楼主(2014-12-01):
现在有一结构:电机通过同步带带动一齿轮,齿轮又带动齿条,已齿条的负载是10N,请问是否可以理解为电机的负载也为10N,并以此来对电机选型?   坐等前辈来帮忙解答。

网友A:
同步带跟齿轮啮合?这我还是头一回听说,我们一般叫同步带轮。同步带轮跟齿条无法啮合。我想你在它们二者之间还装了齿轮,这样才能使齿轮齿条啮合。知道齿条负载,可以算出齿轮所受力矩,可以算出同步带轮所受力矩,然后可以算出电机轴所受力矩。要有这样的一个概念,不管是什么力,用了多少传动机构,最后都要换算到电机轴的力矩。惯量同理。

网友B:
电机负载转矩为10N*(齿轮节圆半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步带跟齿轮啮合?这我还是头一回听说,我们一般叫同步带轮。同步带轮跟齿条无法啮合。我想你在它们二者之 ...

同步带一端和电机连接,另外一端通过轴和齿轮连接 ,齿轮再和齿条啮合,这样你清楚了吗?

另外,你的意思是不是说力矩是直接传递的?   比如:齿轮带动齿条的力矩为T,那么电机需要的力矩就是T,是这个意思吗?

网友(点评):
力矩经过了其他传动机构,明显不一样的,要通过换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机负载转矩为10N*(齿轮节圆半径)。

多谢解答。

楼主:
引用 楼主:
同步带一端和电机连接,另外一端通过轴和齿轮连接 ,齿轮再和齿条啮合,这样你清楚了吗?

另外,你的意 ...

你有没有QQ?  很想请教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