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 simulation 接触面,无穿透 和 允许贯通

楼主(2014-12-01):
见下图的装配体,由3个零件组成:
做完simulation后发现全局接触那里,本来我要求是“无穿透”,但计算完后,明显出现相互穿透,请问哪里出了问题?
file:///d:/program files/360浏览器/360se6/User Data/temp/ac4bd11373f0820250f8476d49fbfbedab641b7d.jpg

接触条件

接触条件

分析结果

分析结果

网友:
出现了大位移,分析之前就应该先接触

网友A:
无接触就是无接触,你这是显示变形时的夸大比例,本来是碰不上的,夸大比例是不考虑合不合理,夸大变形比例目的是让操作者更清楚的看到变形情况,所以你把变形比例调试成真实比例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无接触就是无接触,你这是显示变形时的夸大比例,本来是碰不上的,夸大比例是不考虑合不合理,夸大变形比例 ...

你还是用ansys或者nastran吧,solidworks自带的有限元做的,只能说呵呵了,不大被认可吧,参数太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