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主轴定位,这个方案靠谱吗

楼主(2014-12-02):
我想搞个变频电机 加个编码器 或者类似于光电开关的东西 ,能让主轴定位吗 ?就定位一次就行, 或者让主轴准停一次就行, 精度是0.02。
这个方案靠谱不?

网友A:
变频电机定位精度0.02有点悬。

楼主:
那精度能保证多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变频电机定位精度0.02有点悬。

那精度能保证多少啊

网友B:
估计达不到,影响因素太多,编码器分辨率,传递误差,驱动控制能力等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达不到,影响因素太多,编码器分辨率,传递误差,驱动控制能力等

看来这方案 走不下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来这方案 走不下去

走起来困难,精度虽不是很高,但变频器重在调速,楼主要用来控制位置...
似有不妥

但凡事都有两面性,欧洲的变频器话说都貌似可以定位的...

网友:
好像是可以的

网友:
定位肯定可以,但到什么精度就不知道了,楼主可以试试,试完别忘了告诉大家一声结果。

网友:
伺服电机可以实现,里面有编码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