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数控火焰切割机改装等离子大概需要多少钱

楼主(2014-12-02):
龙门数控火焰切割机 跨度6000mm
. I# F; O2 g# a微型数控切割机   行程2000*20006 p+ r5 N$ ~8 i6 H9 H

网友:
这要看你选择什么样的等离子电源了   就割机改动的话3-5K就好了 主要就是加装个自动调高 (我就是那种便携式数控割机, 自己买个电源,其余的都改装的人来  5K)含税价

网友:
首先你要选等离子电源,各种型号,大点功率的基本上都是国外的,主要看你要切多厚的板,在加上个调高盒等离子防碰撞。其他的基本上不要变什么了。价格要根据你的切割要求来定

网友:
我也想问这个问题,如果切割12毫料的不锈钢板呢?

网友:
回答楼上的,105或者120的电源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