吊钩,有没有现成的?

楼主(2014-12-02):
请问有没有这样现成的吊钩?

楼主:
如果没有的话,吊钩尺寸为:圆钢直径20mm,钻孔直径10mm,折弯半径30mm,圆钢整体长度为200mm。加工10个这样的机构,大概需要多少钱?

网友A:
U型螺栓和这很相似,你可以看一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U型螺栓和这很相似,你可以看一看

嗯,我看一下

网友B:
骑马螺栓。。。不过不知道性能符不符合

楼主:
引用 网友B:
骑马螺栓。。。不过不知道性能符不符合

就是要钻两个孔,其他的应该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