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上螺旋槽怎么做?请教

楼主(2014-12-02):
如图,轴在管里,管上有一个销。销正对管轴中心。
现在需要在轴上开一个螺旋槽,以便容纳销并和其配合。
管和销为一体。将其固定时,轴可以做螺旋运动,即一边旋转一边轴向运动。
过轴平面上建一个矩形作扫描切除用的草图,螺旋线做扫描轨迹。尽管矩形的长度和宽度分别与销的长度和直径相等,但切出来的槽是扁的。如果剖切面和轨迹垂直,则宽度小于销的直径。
问题在哪里?
谢谢!

楼主:
已解决。谢谢大家。

网友:
单个销钉 做凸轮不可靠 要2个错开 一左一右,

补充内容 (2014-12-2 18:00):
说错了是2个滚子 一左一右 不是销钉

网友(点评):
和切 螺纹是一样的 难道矩形螺纹也是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