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装配的时候选不了零件上的草绘呢?求助

楼主(2014-12-02):
我今天做齿轮啮合的时候,想要选中之前在零件中画的分度圆,可是根本选中不了,这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A:
首先要在零件图中让草图显示,还选不中就要点工具---自定义---在工具栏下面把选择过滤器打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要在零件图中让草图显示,还选不中就要点工具---自定义---在工具栏下面把选择过滤器打开

按照您说的做了,可还是选不了,不过在装配时直接在零件上绘制的草图才能选中。

网友:
草图先在零件图中显示,然后装配体中要设置成显示草图,这样才能保证零件文件的草图在装配体中显示,齿轮配合不必选择分度圆,选择顶圆柱面即可,传动比可手工设置。

网友:
你要把装配体中的草图过滤器打开,且要让零件的草图为显示模式,这样你配合一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