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设计的齿轮箱最后一级要换向,可否用蜗杆

楼主(2014-12-02):
请教高手,我设计的齿轮箱最后一级要换向,请问可不要用蜗杆。因为蜗杆不能放前面。

补充内容 (2014-12-4 18:18):
不是了,一定要要在最后一级换向90度,因为它是两用的,即能轴向用,再加个装署也能横向用

网友:
换向一般的话不是用中间轮吗?

网友:
怎么个换向?

你也可以在高速及转向,用直齿锥齿轮,螺旋齿锥齿轮

网友:
你能说的具体点吗?你是几级减速,如果是3级,换向要在中间。换向齿轮,如果轴向力不大,个人建议用弧齿锥齿轮。

网友(2015-01-12):
尽量不要用涡轮蜗杆,发热量大,挠度差,可靠性差。用弧齿锥齿轮,但是锥齿轮最好放在输入级,输出级轴向力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