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机下行失速问题

楼主(2014-12-02):
在一个项目中,采用直流电机完成举升动作,上行没什么问题,但是在荷载后下行时,电机过速。直流电机驱动器只有速度控制。不知道如何处理?

网友A:
也许犯了一个低级错误,采用了串励直流电机
下行时,负载突然减小,导致失速,这是串励机的机械特性决定的。

网友:
为什么采用直流电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许犯了一个低级错误,采用了串励直流电机
下行时,负载突然减小,导致失速,这是串励机的机械特性决定的 ...

控制上有没有解决的思路啊

网友(点评):
你得先把你们设计选型意图说清楚。别一出问题就想着简单弄一下。

楼主:
引用 楼主:
控制上有没有解决的思路啊

采用的无刷直流电机,电机厂家的驱动器,只有速度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许犯了一个低级错误,采用了串励直流电机
下行时,负载突然减小,导致失速,这是串励机的机械特性决定的 ...

采用的无刷直流电机,电机厂家的驱动器,只有速度控制

网友(2020-08-12):
楼主在吗,方便联系下吗180132898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