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螺纹底孔能否用激光割出来?

楼主(2014-12-02):
请问螺纹底孔能否用激光割出来?
底孔割出来后再攻丝对于螺纹有什么影响么?

网友:
直接割不出来,可以粗切,之后再‘过孔’,

网友:
如果材料太硬,就用电火花呗,可是你不是还要攻丝吗,既然还要攻丝,为什么不直接用钻头呢。

网友:
看了马扎克的激光钻也一体机,那都不是个事。

网友A:
激光割底孔,由于热影响区就在切割面,不好攻不说,攻完容易崩牙,可点孔定位再钻再攻。

网友(点评):
支持,先切底孔,再扩孔攻丝.

网友:
对于板厚25以下孔大于或等于25的孔可以

网友:
激光割螺纹底孔会比设定直径大一点点0.30MM左右

网友:
支持先定位,再钻孔

网友(2015-01-23):
引用 网友A:
激光割底孔,由于热影响区就在切割面,不好攻不说,攻完容易崩牙,可点孔定位再钻再攻。

割出来的孔不适合攻丝。孔位置要求不高的话可以用激光打标出位置,再用钻床加工

网友(2015-03-01):
要求高,上止通规检测就不行。不用检测,只要拧紧螺栓,就无所谓。

网友(2016-07-04):
可以用激光切割后攻丝啊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正需要呢

网友:
这个看要求,如过仅仅是拧螺丝紧固,那么激光割也可以。如果要求高就激光割小孔定位,再钻大孔,再攻丝。

网友:
这要根据材质 板厚及底孔大小来定。

网友(2016-11-02):
薄件可以,但费丝锥,因为激光切完使内孔表面变硬,另外切削液要足

网友:
防止灌水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