淬火硬度28-62的工件加工遇到难题

楼主(2014-12-02):
材料65Mn淬火硬度58-62  现在主要加工两边的槽底,主要为了光洁度高,槽宽7mm深度10mm

网友A:
看起来像导轨

网友:
硬且加工量大,磨吧

网友(点评):
也这样认为,,,但是清不了跟。。。。

网友(点评):
主要是太硬,铣的话刀具成本比较高了。磨分粗精磨应该可以

网友B:
清不了根不是问题,另外一个与之相配的零件可以倒角。不知能不能先用铣加工的方式加工出槽,并清根,留磨削余量。

网友:
铣,留0.3的余量磨

网友C:
什么难题?

网友D:
还有多少余量?不清根的确不是问题,与设计者沟通,看能否在另一个零件上动脑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像导轨

意思差不多

楼主:
清不清根无所谓,主要是要求地面光洁度高,槽我粗铣之后淬火的,只要把槽底见光就行,现在用68度铣刀加工,转速2000转进给200但是刀具磨损比较快。而且光洁度不是太好,卖刀的让我转速打到6000转进给500吃刀量3丝,还没试!磨得话是用工具磨吗?磨一件大概多少钱?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有多少余量?不清根的确不是问题,与设计者沟通,看能否在另一个零件上动脑筋。

清不清根无所谓,主要是要求地面光洁度高,槽我粗铣之后淬火的,只要把槽底见光就行,现在用68度铣刀加工,转速2000转进给200但是刀具磨损比较快。而且光洁度不是太好,卖刀的让我转速打到6000转进给500吃刀量3丝,还没试!磨得话是用工具磨吗?磨一件大概多少钱?

楼主:
引用 网友B:
清不了根不是问题,另外一个与之相配的零件可以倒角。不知能不能先用铣加工的方式加工出槽,并清根,留磨削 ...

清不清根无所谓,主要是要求地面光洁度高,槽我粗铣之后淬火的,只要把槽底见光就行,现在用68度铣刀加工,转速2000转进给200但是刀具磨损比较快。而且光洁度不是太好,卖刀的让我转速打到6000转进给500吃刀量3丝,还没试!磨得话是用工具磨吗?磨一件大概多少钱?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什么难题?

清不清根无所谓,主要是要求地面光洁度高,槽我粗铣之后淬火的,只要把槽底见光就行,现在用68度铣刀加工,转速2000转进给200但是刀具磨损比较快。而且光洁度不是太好,卖刀的让我转速打到6000转进给500吃刀量3丝,还没试!磨得话是用工具磨吗?磨一件大概多少钱?

网友(点评):
转速不能快,也不用快,是机夹刀具把?刀体刚性要好,短点把,最后留20道或15道,来一刀,

网友(点评):
别告诉我你用通体合金刀具,那玩意干不光,怎么干都有小细纹,而且要有R角

楼主:
引用 楼主:
清不清根无所谓,主要是要求地面光洁度高,槽我粗铣之后淬火的,只要把槽底见光就行,现在用68度铣刀加工 ...

我这槽宽7个有这么小的机卡刀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