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一个工件做表面处理,什么材料技术能达到下述要求

楼主(2014-12-02):
昨天我发了一条帖子,但是螺纹处直径我写错了,一下进行了修改:

具体的情况是这样, 现在需要给一个工件做表面处理, 工件工作的时候轴的两端带电,一端正电,一端负电。轴通过螺纹拧到一起, 然后在螺纹处做表面处理。螺纹处轴的直径为T86*10。要求就是中间的螺纹连接部分要求能够承受扭力矩达到30000N.m 并且绝缘,抗扭。就是扭力增大的时候不会把表面的材料扭坏,以至于金属暴露从而导电。

不知道什么表面处理技术能够达到这个要求,是喷点什么材料,还是煅烧什么材料上去,或者电镀什么材料上去能达到这个要求?

轴的材料是高锰钢,轴已经做过试验了,可以达到这个扭矩没有任何的问题,但问题就是表面的绝缘材料总是会被扭坏。不知道什么材料能够达到这个要求,大家可不要纠结轴本来的抗扭。求大神们指点一二。如果可靠,肯定重谢。

请知道的大神与我联系。

网友:
为什么不在螺母上想办法呢,,,,,

网友(点评):
英雄所见略同

网友A:
请把螺母局部图贴出来,办法有,看空间够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把螺母局部图贴出来,办法有,看空间够不够。

这是螺母局部图,不知道能不能做一些处理达到要求

网友:
可以试试热喷涂绝缘涂层,这么大的扭力,可能要找专业的热喷涂厂的高级技术人员来讨论下,我觉得应该可以做到,但是寿命是个问题,可能不能很长期的时候,几个月就要检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