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套机构实现轴向往复机构吗?

楼主(2014-12-02):
  • 不会机械制图软件,用建筑软件画了一个示意图

中间蓝色的轴在转动的同时,分别带动两个绿色的轮转动,下面小的绿色的齿轮与外面透明灰色的齿轮形成1:5的减速,外面灰色透明的齿轮上设置高点(箭头位置),上面大绿色的卷线器同样设置对向高点,大的绿色的卷线器在弹簧的作用下可以沿着蓝色的轴来回窜动。整个机构想完成在一个动力源的情况下,大的绿色卷线器在卷动的同时,还实现了一个上下的往复运动,(卷线的同时还能排线)
  • 不是这个行业的,想做个小产品,:L:L:L大家别笑话我,
    请问这个机构能实现我说的运动吗?
  • 有没有更好更简单的机构可以实现我说的功能?多谢大家,多谢

补充内容 (2014-12-2 16:28):
对了,这个机构想实现绿色的卷线器转动5圈,实现一次上下的往复运动,没说清楚,呵呵

补充内容 (2014-12-3 11:46):
麻烦大家多给点指导,方案成熟后,我用3D打印机验证下!3D打印机照片在29楼,并联臂的

楼主:
怎么发图片呀?愁死

网友(点评):
你不是发上图片了吗

网友(点评):
谢谢。老鹰,换了浏览器就看见选择图片按钮了,怕大家说我标题党,不靠谱,就先回复了下,呵呵

网友A:
编辑的上面有个图片的标签,点击,按提示走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编辑的上面有个图片的标签,点击,按提示走就可以了。

谢谢,是浏览器的事,老机器东西太多,不敢瞎弄呀,多谢

网友B:
这样的运动是没有问题的,不过中间轴用花键比较好,上下运行你这应该是凸轮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的运动是没有问题的,不过中间轴用花键比较好,上下运行你这应该是凸轮吧。

是凸轮的意思,想了解有没有更简单的方案?多谢

网友C:
可以,但是在凸轮推程的时候中间轴的键槽可能会有点憋劲,要算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但是在凸轮推程的时候中间轴的键槽可能会有点憋劲,要算一下

多谢,想了解下各位大神哪里有没有更简单的方案,多谢各位大神?我们这个小城市的加工精度很低的,求简单的方案

网友:
灰色的慢转动有什么作用,不能直接固定吗还省事一点

楼主:
灰色外圈齿轮转动想实现1:5 的减速,这样绿色的卷线器转动5圈,实现一次上下的往复运动,

网友D:
这个  不是机械行业的 楼主都搞出来了   必须赞一个       细化一下就可以用了

网友(点评):
局外人有的时候倒是敢瞎想,学的是环境艺术,

网友:
不太容易的哦。上下往返。还要考虑配合的问题。一边转一边上下。好像。这个配合。。。

网友(点评):
是呀,心理没底,所以发上来请各位大神把把关!!

网友:
里边的轴。搞成。凸台。有轨迹给他走。可能更加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  不是机械行业的 楼主都搞出来了   必须赞一个       细化一下就可以用了

谢谢,局外人有的时候倒是敢瞎想

网友:
这个方案也不错

网友(点评):
谢谢,求成本更少的方案!多谢

网友E:
你现在的机构,绿色的卷线器转动5圈,地下灰色的部分由于减速转一圈,实际上导致的是:绿色的卷线器上下的往复运动了4次。

网友(点评):
所以你的减速比得改为是4:5。另:楼主想法挺不错!赞一个!

网友(点评):
减速错了?我在想当然了,见笑,求基础知识链接,或者,您能告诉我i外面灰色透明内齿,和里面绿色小齿轮的齿数比吗?我现在是里面绿色的是12个的齿,外面的灰色的是60个内齿,多谢多谢

网友(点评):
你这么理解:绿色部分转了5圈,而底下灰色部分只转一圈,那绿色部分是不是要从灰色部分的最高点经过四次,所以你现在的机构是实现了四次上下往复运动。你计算减速比得方法没错。

网友(点评):
4:5,知道了,不过刚刚毛啊毛指点我说有点憋劲,我想也是,想改成两个对称的高点同时顶起,这样憋劲就会好些,这样减速比,您在帮我算下可以吗,多谢

网友(点评):
4.5:5。担心憋住,可以加导向。

网友(点评):
高手,我根本没想到导向,多谢

网友:
有问题   实现不了你要的目的

网友(点评):
谢谢指点,能说的详细些吗?

网友:
    不行,楼主说的2个盘都跟着轴转动没错吧。这样的话1圈会有1个上下行程运动,结构需要改下的。
    上下运动的盘需要导向,还必须和轴转动分离。

网友(点评):
是呀,两个盘都跟着一个轴转动,同一个动力源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现在的机构,绿色的卷线器转动5圈,地下灰色的部分由于减速转一圈,实际上导致的是:绿色的卷线器上下的往 ...

能给我科普下为什么是4.5:5吗?这结构是不是行星结构?行星结构的传动比咋算忘记了。

网友:
噢,你是哪里的朋友?

网友:
你需要绕线机吗?

网友(点评):
买了,就是想改造下

网友(点评):
想做个结构简单点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这套机构两个轮子相向而行是不是不对,应该调节成两个轮子同向而行?快的轮子追赶慢的轮子?才能实现大绿 ...

网友(点评):
多谢指点,我改下,多谢

楼主:
顶一下,明天开始重新搞

网友:
MH01-0123A 转换旋转旋转式和直线式往复运动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81891

网友(点评):
貌似我的方案真的不可行,难道这个是重击解决方案?

网友(点评):
终极,呵呵,马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现在的机构,绿色的卷线器转动5圈,地下灰色的部分由于减速转一圈,实际上导致的是:绿色的卷线器上下的往 ...

貌似4:5的减速不好做(做不到?)中间太阳轮24齿,行星轮30齿,还有两组齿轮没有地方加了,要是加入一组就相向而行了,无法一个追赶另一个了!

楼主:
我去试试能不能从大齿轮的外面啮合

楼主:
外面啮合好像也不行,4:5的齿轮下面相交了
方向也不对!
我再想想,再想想

网友(点评):
中间加个过渡轮,1:5减速不就好了,不要纠结了,输入轴位置偏移下。

楼主:
多谢大家帮助,我做的是一个排线卷线一体的一个机构,1.2MM的钢线排5圈一层,然后在往上层叠,一直到槽的里面容纳了6M长的钢丝线!

楼主:
子云绳业的方案真的不错,不过我的1.2mm的钢丝线拍5圈总共才6MM,那个双向的丝杠加工起来很难呀!

楼主:
linblackforest的提醒,我明白了应该是同向转动一个追赶另一个才行,所以我在下面加个一个行星轮,这样就同向转动了

楼主:
无品老罗的行星减速比我是在是没搞明白,这几天再查下

楼主:
这个是顶视图,大家帮我把把关,多谢,有可能的话多说几句吧,多谢,门外汉明白的慢,见谅了,多谢

楼主:
这个是我刚刚改的轴视图,多谢大家的意见

网友F:
引用 楼主:
这个是我刚刚改的轴视图,多谢大家的意见

绿色的槽盘可以由行星齿轮推动轴向运动,可是它怎么实现转动?它与轴怎么连接?貌似图示不清啊。不知是我理解错误?见笑。

楼主:
引用 网友F:
绿色的槽盘可以由行星齿轮推动轴向运动,可是它怎么实现转动?它与轴怎么连接?貌似图示不清啊。不知是我 ...

转动准备采用花键!是我表述的不清

楼主:
@709079691,@linblackforest,@子云绳业,@无品老罗无品老罗所说 的问题,我已经想明白了,老罗说的对,这两个轴同向运动,慢的是快速速度的0.2倍(减速5倍)那么快的在一圈多点的位置就会追上慢的,就会实现一次上下运动,所以慢的速度应该加快,让快的转5圈的时候才可以追上慢的一次,才能实现我说的功能,所以转速确实应该是5:4,要是这样看来,依据我前面的24齿比30齿的画法,这道题无解?多谢各位大侠指导,多谢!

楼主:
@709079691,linblackforest,子云绳业,无品老罗
无品老罗所说 的问题,我已经想明白了,老罗说的对,这两个轴同向运动,慢的是快速速度的0.2倍(减速5倍)那么快的在一圈多点的位置就会追上慢的,就会实现一次上下运动,所以慢的速度应该加快,让快的转5圈的时候才可以追上慢的一次,才能实现我说的功能,所以转速确实应该是5:4,要是这样看来,依据我前面的24齿比30齿的画法,这道题无解?多谢各位大侠指导,多谢!

网友(点评):
怎么@朋友,什么格式,不会用呀!

楼主:
麻烦各位高手帮忙看下,多谢了

网友:
楼主,有种机枸就叫排线器,可以灾现你的要求,百度下

网友(点评):
多谢,没做这个之前我就看过,不过我的这个太小了,没有合适的,才想自己做的

楼主:
再顶下,这道题真的无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