旋转轴密封

楼主(2014-12-02):
现在有一低速旋转轴想要密封,但是不知道选择哪种密封件,请问各位O型圈好还是油封好。

网友:
油封或者星型圈(quadring),应该比O型圈好用

网友:
如果不是特殊环境,密封的是机油或是润滑脂,还是用油封好。

网友:
在大型的压机方面,有的地方可以同时配合使用.

网友:
看结构,一般用油封,也可用简单的迷宫环

网友:
看压力和介质腐蚀状况

网友:
转速多少,多大的直径轴?

楼主:
就是密封水,不让水外泄,用油封好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