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示这个,大家看看什么原理

楼主(2014-12-02):
看看这个类似于镗床的平端面的东西 ,什么结构呢?

网友A:
第一次见。
看前面是径向刀架,电机是主传动,下面小的把旋转运动变直线运动,直线运动通过齿轮、惰齿轮、齿条,把直线运动变为径向刀架的直线运动,两个齿条互为垂直。前几日有一个加工联轴器锥孔的求助可用此刀架。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次见。
看前面是径向刀架,电机是主传动,下面小的把旋转运动变直线运动,直线运动通过齿轮、惰齿轮、 ...

这个东西不能大吃刀吧

网友(点评):
大与小怎么界定?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个东西不能大吃刀吧

比如一刀吃3MM

网友(点评):
不知道电机功率不好回答!

网友(点评):
还要看结果的刚性

网友:
怎么看像帶回转缸和两爪卡盘的动力头啊?
我看得太简单了?

网友:
还以为是什么

网友:
感觉像是搞成U轴的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