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模数一定时,齿数越多,承载能力越强 。对吗

楼主(2014-12-02):
说 当模数一定时,齿数越多,承载能力越强 。这句话 对不对 ?
我认为是对的,答案给的是不对 ,说承载能力跟轮齿的大小有关。

另外 ,如果换一下 齿数一定 模数越大 承载能力越强 这句话肯定是对的  上面那句话到底对不对呢 求助大家

网友:
呃。。。你下面都回答上面的问题了,模数越大承载能力越强,换言之,模数不变承载能力不变。。。
模数影响的是齿的外形,齿数最终影响的是分度圆直径

网友:
模数一定,齿数再多又什么意义?承载的永远是1~3齿;齿大的话承载能力肯定大。

网友(点评):
模数大,弯曲强度大,但接触强度不一定够。所以齿大不一定承载能力大。

网友(点评):
书上说 如果齿数一定 模数越大 则承载能力越大

网友(点评):
我就提出的问题回答,死钻角落没思丝啦。

网友A:
齿的厚度厚点呢?

网友(点评):
模数大了 厚度肯定增大了

网友:
齿条是齿轮的特殊情况,对增加齿数承载能力加强了,对不变齿数的小齿轮承载能力没变化。

网友(点评):
樵侠这个反问太到位了。他后面一句其实已说明问题了。

网友:
1.齿面破坏;2.齿根破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齿的厚度厚点呢?

那模数就变了 或者就是变位齿轮了

网友:
具体要看能啮合的有多少齿。如果两个啮合的齿轮齿数趋于无穷大,就变成了两个无限长的齿条,啮合的齿数也无限多。承载能力就强了

网友:
答案是肯定的。在一定的范围内,增加齿数会提高齿面接触强度。

网友B:
其实 你根本没有问对重点!如果你问 承载力与模数 齿数 之间的关系的话 问题不就简单啦?   承载能力跟模数 重合系数 材质 有关 跟齿数无关  即使你有无数个齿 重合系数小的话 那又有什么用呢  你说呢

网友(点评):
齿数多,重合度就大。

网友(点评):
真的跟齿数的多少无关?我觉的齿数多了 这个齿轮变大了 一个大齿轮 承载能力 不应该比一个小齿轮的承载能力大么

网友:
齿轮的齿在理论力学上是如何考虑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其实 你根本没有问对重点!如果你问 承载力与模数 齿数 之间的关系的话 问题不就简单啦?   承载能力跟模数 ...

齿数多了,不一定代表齿轮就变大,还由模数决定呢

网友:
模数决定载荷的大小,齿数决定疲劳强度。

网友(点评):
为啥齿数决定疲劳强度?主要有啥原因?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齿数多了,不一定代表齿轮就变大,还由模数决定呢

前面不是加了条件了么 模数一定时

网友:
引用 网友A:
齿的厚度厚点呢?

可能我没有表述清楚! 我说的是齿宽

网友(点评):
在计算应力值时,齿宽bcal在分母上,b越大,应力值就越小,自然就越可靠

网友:
建议楼主对着iso 6336把公式自己看下,逐步推出模数,齿数,变位系数,压力角等等对强度(弯曲和接触)的影响,这样印象更深

楼主:
就是想知道承载能力跟齿数多少有没有关系

网友:
不完全,还与变位系数,齿轮材料,加工精度,工艺,工作转速等有关。例如,大的塑料齿轮未必有钢齿轮承载能力强,大齿轮在共振转速工作承载能力肯定不如稍小些的齿轮不在共振转速工作的承载能力强。

网友:
模数反应的是齿的大小,

网友:
单纯从单个齿的受力分析的话似乎齿轮的承载能力与齿数无关,但从传递动力的角度来说,齿数多,转动半径越大,传递的扭矩越大,所以承载能力也越大.再者使用寿命角度来看却又有点关系,因为齿数多每个齿的重复承载周期就长了,承载能力也可以说越大吧.所以在满足转速及结构允许的情况下,齿数越大越好.不知道这样说对不对?

网友(2015-01-12):
只能说你的齿数越多,齿轮的疲劳寿命会大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