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位四通换向阀内的内流道是怎样加工的?

楼主(2014-12-02):
手机传不了图片真郁闷
就是弯曲的那个,在通径10中与T口相通的,
是铸造的么?
通径应该怎样理解?
阀块内的流体流速有什么要求?比如通径10中ab口的直径比阀体内的槽宽大,可以用一个截面积小一点的孔将两者相连么,会不会导致流量不够?

网友:
铸造的或者有工艺孔,再用螺堵堵上

楼主:
就是这样的图片
这个弯道真的能铸造出来么?

网友A:
铸造的。。宁波这边铸件大都是江苏过来的

网友B:
楼主这样的换向阀剖视图还有吗?
能再发一些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样的换向阀剖视图还有吗?
能再发一些吗

有,可是我手机发不了。力士乐网站有换向阀样本,可以到那里下。都是同一位置的剖面,别的剖面的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铸造的。。宁波这边铸件大都是江苏过来的

能不能说说这种铸造的工艺?就是想了解下,我觉得这个内流道的铸造有点不可思议。它的型芯或者各种腊模等等怎么取出来呢?网上看的还有些是用压力铸造,这种内流道是不是不适合压力铸造?与传统的工艺孔钻透再螺堵的方法相比成本低么?

网友(点评):
是不是蜡心的?

网友(点评):
不是很了解。阀一般是压力铸造,蜡心的不行吧。蜡液怎么流出来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不能说说这种铸造的工艺?就是想了解下,我觉得这个内流道的铸造有点不可思议。它的型芯或者各种腊模等 ...

抱歉,我们厂是生产螺纹插装阀的,板阀不是很懂。我只知道是铸件,至于工艺我真不清楚不好意思。不过与的方法传统的工艺孔钻透再螺堵相比成本低不低不好说。不过传统的工艺孔钻透再螺堵会有泄露的隐患。。

网友(点评):
螺纹插装阀 应用广吗?主要应用在哪些领域?

网友(2015-01-20):
精密铸造简单的说;铸件内腔一般使用蜡膜(类似产品结构)。然后在表面沾浆或硅溶胶等(这些材料一般特性:温度越要搞,水分越少后。强度越高。)然而蜡是易容的所以就产生复杂的内腔结构。

网友:
先铸造  再加工

网友C:
模具流体铸造。

楼主:
引用 网友C:
模具流体铸造。

大侠能大概讲讲原理么?我只是好奇,不明白。
压力铸造同时又加高强度的腊模砂芯?砂芯能承受压力么?成型后的沙子怎么去的呢?
让大侠见笑了,可能我说的一点都不沾边,但是我没查到资料,请大侠解惑

网友:
这个没人知道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