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实现2根旋转的圆柱辊能上下移动,并能控制其的接触压力

楼主(2014-12-02):
要实现2根旋转的圆柱辊能上下移动并能控制其的接触压力

网友A:
简单的用弹簧压住。复杂的用低摩擦气缸顶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简单的用弹簧压住。复杂的用低摩擦气缸顶住。

用弹簧或低摩擦气缸的话如何保证两根圆柱辊的平行度,以及如何用压力传感器测出其压力?  大概2根圆柱辊有30cm

网友:
每端用两根长丝杆,中间做一块托板支撑轴,通过丝杆上的螺母来调节行程

网友(2015-05-23):
这种结构在分切机上很多,好像是偏心轮控制的。有好的结构各位大侠发上来讨论一下,互相学习提高水平多赚钱

网友:
希望这个帖子不要沉下去,多多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