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栓长度如何选择?

楼主(2014-12-02):
设计时螺栓长度怎么选择?通孔的螺栓长度长出螺母几个螺距合适。盲孔时,螺栓拧入多少扣合适,谢谢各位设计师们

网友:
通孔螺栓连接,无特殊要求只要突出螺母1至2个齿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网友(点评):
最少咬合3-5倍螺距

网友:
机械设计手册

网友:
螺栓一般拧入螺栓真径的2倍比较合适

网友:
我领导说余出2-3倍螺距,他教我算螺栓长度时就这样说的

网友(点评):
你们领导说的没错,我见过一个企业还写了企业标准 ,余出3个螺距,翻机械设计手册 就知道了

网友B:
设计时,两个螺丝孔距之间不能超过120mm 么?还是有什么其他标准,谢谢高手回答

网友(点评):
要看用在什么地方了,根据实际情况来;电力行业有150mm的,但是烟道上真正用的时候150mm可能会发生渗水,这就要根据经验来了。

网友(点评):
螺栓孔距离,机械设计手册也可以查到数据,大学教材。螺纹连接那一章 也写了的 ,翻书去,有标准是这么说的 ,间距不大于5倍螺栓直径 ,螺栓联接有个 压力锥的概念。

网友:
关于此问题  我决定明天去看机械设计手册

网友:
引用 网友B:
设计时,两个螺丝孔距之间不能超过120mm 么?还是有什么其他标准,谢谢高手回答

机械设计手册第五版5-56页2.10扳手空间表5-1-54,不知道是否是你需要的~~昨天扒书时看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  学习了谢谢分享。

网友:
机械手册上都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逍遥老师对手册搞的很熟啊

网友(2015-01-14):
一般要拧入10个螺距,以前老是说的,基本也这么用的

网友(2015-03-28):
这个书上讲的清楚,不常用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