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调速问题请教

楼主(2014-12-02):
感应马达,想通过调高变频器频率来调高电机速度,问题是调高速度会超过马达的额定速度,马达易损坏。现是通过减小从动同步带轮齿数比来增速的,不知哪些场合有运用变频器调高电机速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专用变频电机可以超过额定转速运行,

变频电机有小功率的吗?我们现使用感应马达一般25-100w左右。

网友:
我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最后还是选择用同步带传动增速的

网友B:
请教楼主这个超过额定速度容易损坏电机是指哪方面的损害呢?是电机轴承还是线圈啊?

以前也听说过,50hz的电机超到100hz内也没问题的,发现电机过热做好散热就行。

淘宝上也问过那些所谓的变频电机,卖电机的也直说,只是散热好一点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教楼主这个超过额定速度容易损坏电机是指哪方面的损害呢?是电机轴承还是线圈啊?

以前也听说过,50hz ...

我也没有试验过超过额定转速哪方面易损坏,超速多少易损坏,只是听说超速太多,轴承易发热损坏,温度升高也会影响线圈绝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