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问题请教

楼主(2014-12-02):
    图中区域剖面线是一个固定块,攻有螺纹,螺栓是旋进去的,未旋到底,还需要调节螺栓旋进去的长短,螺栓会受到气缸定的力,力不大,因为用螺帽固定螺栓,空间太小不好调节,  想用上面的顶丝顶住,不知可否??
   .1,这样牢不牢固,
     2.顶住会不会把螺栓顶坏,使之旋不出来
      3.这样的方式以前从没见到过,总觉得哪地方有些不妥,望各位大神多多指教!!!!

网友:
奇葩,一个薄螺母要几多空间

网友:
没见过你都敢用?既然想用,为什么不自己去试试

网友:
顶丝和螺栓之间的接触面太小   如果螺栓负载大一点   顶丝的尖尖就被剪掉啦

网友:
螺栓再长一点不行呀。如果一定要用顶丝,可以在顶丝前加一铜势。看看锁紧螺母结构。

网友:
楼上说的没错,在顶丝孔中先放一个铜垫,再拧入顶丝。楼上应该是用五笔打字的

网友:
许多结构实践以后才能知道
可以参考液压系统溢流'阀的调节结构
螺栓改为内六角,头部径向穿孔
这样螺母的空间也有了,螺栓微调的时候可以总钉子穿进小孔里旋转

网友:
给你个参考,之前我们锁紧为了不破坏螺纹都会选用端部软质的材料

网友:
螺栓还可以分2段螺栓
前段螺栓尾部采用内部内六角,可以调节伸出距离,后段螺栓随意,只用来顶紧前段螺栓。

楼主的结构:
如果螺栓伸出部分空间够,直接加个薄型螺母锁紧就可以
如果螺栓后部空间够,也可以加薄型螺母锁紧
如果都不够,顶丝前端加个铜垫片

网友:
1.牢不牢固是相对的,你的描述应该可以,但具体还是要试
2.会把牙顶坏,但螺丝还是能旋出来,多费些力气
3.我这样用过

网友:
顶丝的力不能大了,会把螺栓的牙给弄坏了,这样螺栓就拧不出来。在顶丝与螺栓接触的部分中间放一段比较软的东西,如铜球等.

网友:
首先楼主应该考虑使用要求,是不是需要经常调整定位。
如果只需要调整一次就可以了,楼主的这种结构也是可以的,紧定螺钉的性能等级高于螺栓就可以了,螺栓螺纹会受到破坏,以此来起到比较可靠的防松效果。
如果需要经常调整,根据楼主的使用情况,螺栓受力不大,而且是顶气缸,会受到周期或非周期的力的作用,这时螺栓是很容易松动的,定位效果也就很差了。楼上有人提到软性材质作为过渡,我觉得和锁紧螺母的道理是一样的,主要添加了一个防松的力矩,但在振动和有冲击的情况下,螺栓还是会有一定的轴向变动的。所以螺栓的防松因选用机械锁紧方式,具体使用哪一种,楼主根据自己器材的安装空间决定咯。

网友:
顶螺栓还真是第一次见到,可行不可行试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
螺栓再长一点不行呀。如果一定要用顶丝,可以在顶丝前加一铜垫。看看锁紧螺母结构。

网友:
楼主用这个是因为空间太小不好调节,所以螺栓上的防松方法在这不太适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