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弹簧

楼主(2014-12-02):
请问大家这是什么弹簧?谢谢

网友:
第一次见 哈哈

网友:
youyisi有意思

网友:
这个用法第一次见,不错!

网友:
本质上就是压簧啊,只是用挂钩固定

网友:
弹簧就只是一条普通的圆线压簧而已。

咋就非得和使用结构搞在一块来看?

网友(点评):
你好萌~你为什么萌萌哒~

网友(点评):
萌萌哒 感觉像娘们啊

网友A:
普通压璜做拉黄用,应该是吸震的
这种比钣金螺栓的成本应该高,定向要好很多,毕竟是交叉的,而且接触面多

网友(点评):
弹簧工作时是受拉或是压 ?

网友(点评):
继续啊 你有什么见解我也学一下嘛

网友(点评):
看图片理解为拉,那拿掉里面的u型拉环……换句话说没意义。

网友(点评):
弹簧受压,和给料机的减震器是一样的,做拉簧用

网友(点评):
给料机减震器可不能横置,

网友(点评):
拉簧就是拉簧,压簧就是压簧,其工作方式并未不变。

网友(点评):
是啊,压缩弹簧使用效果和拉伸弹簧一样,不是压簧做拉簧用吗?

网友(点评):
呵呵……这样理解的拉簧可以用到倒三轮摩托车上,不过“压”的摆臂结构要改了。

网友(点评):
你是女生。

网友(点评):
你要分析震动模型可以啊,学学么。哈哈哈,

网友(点评):
这种弹簧是减震或是隔震?

网友(点评):
你在找同类?我不是,明早在和你辩,可以找下震动给料机的震动方程,看看拉压的不同

网友(点评):
你不是女生吗?

网友(点评):
你这是扣帽子,

网友(点评):
俺木有扣你帽子。你的理解是洋人说“面”与”非面“,俺说的是俺们都是娘生的。

网友(点评):
看了你以前的回帖,现在了解你了,以后躲远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普通压璜做拉黄用,应该是吸震的
这种比钣金螺栓的成本应该高,定向要好很多,毕竟是交叉的,而且接触面多 ...

这样结构的接触面才算多吧。
楼主图片的接触面就四个小区域,能算多吗?
两者在弹簧接触面的应力差别就不止是一个量级。

网友(点评):
哈哈哈,肘子应该拜你为师

网友(点评):
就这么一个垃圾东西,还搞一堆垃圾扔地上,你倒是教教我嘛,我也学习一下!

网友(点评):
这个垃圾,震动起来,拉压的区别,说说嘛,学生虚心学习

网友(点评):
快快,你也搞个pk试题,社区高手多

网友(点评):
垃圾?还好不是俺家的产品,只是从网上搜来的,就为了让你见识下啥是“接触面多”。

网友(点评):
楼主图片里的弹簧究竟是减震或是隔震,还等着你的回复咧。

网友(点评):
骂人咯?你不是在教育我拉压嘛,怎么又扯到接触面上了,一个个教育嘛

网友(点评):
看来也只能用适合你的方式。 弹簧在工作时的长度:1、增长了 ; 2、缩短了。 选择题,够简单了吧。

网友(点评):
我不懂啊,你教教我嘛

网友(点评):
不会连选个 1 或 2 都不会吧。前会儿才要俺去找“震动给料机的震动方程”学习,这会儿就大变样。

网友(点评):
诶,你找到心里平衡了?然后扯了半天全没了?这现在3个问题都是你在问我吧

网友(点评):
原来是不屑回复。这倒是埋没了你在震动给料机方面的知识。

网友(点评):
没有一点能力,只会胡bb乱扯,有本事漏出来吗,在这和个泼妇一样骂街有意思吗?

网友(点评):
嗯,你还是有点自知之明。 不过呢,建议语文要多复习复习,不要老出错别字。

网友(点评):
问了我3个问题第一个拉压区别,(我不懂要去找震动给给料机的震动方程来看),第二个减震还是隔震,第三个受力面积,我明确告诉你这3个我都不懂,你如果懂会在这泼妇骂街?

网友(点评):
见笑了关于震动只看过震动给料设计手册,其他没学过,

网友(点评):
哎!有空就看看7#的点评。

网友(点评):
本欲说点弹簧的阻尼,还是算了。困觉觉去。

网友(点评):
哦 意思我熬到2点碰到一个喷子?

网友(点评):
在谈动力,怎么有跑到静力了?

网友(点评):
搞那么多年的震动给料机,竟然连弹簧的本质还未理清还挺嘚瑟。 问个简单的,现在能依据工作参数画出合适的弹簧理论吧?

网友(点评):
少整这些没用的BB半天 全是反问,多大谱跑着指导别人来了

网友(点评):
速度去把你的薛定谔的喵簧解决了吧

网友:
有意思,早上在整理,先占楼,问题一开始就是在震动上说,最后来个弹簧阻尼

网友(点评):
大神,您得空能把您在楼下做的点评展开说下不?没看懂

网友(点评):
就在这展开说好了。到底您对这个弹簧有什么好的见解。

网友(点评):
见解什么见解?萌萌哒LIAOYAO大侠不是在指导我吗?这个应该问他啊

网友:
结构上是压簧加上正反两个钩子。使用的时候只有拉伸时才有拉力,压缩这个结构没有阻力。力-行程的曲线不闭合也不重合。

网友(点评):
都能把弹簧描述成薛定谔的喵簧,还不是拉,不是压 这个问题是震动问题,是在振动下,拉压簧的区别,吸振与隔振,2种结构的手里,这是LIAOYAO大侠问我的 我要学习 ~

网友:
这个用法很特别呀,赞一个

网友:
减震是肯定的,这是大压簧,预先压了几k tf的力,工作时应该两头受拉,吸能减震

网友:
颜色很鲜艳,这样的压簧比较少见到,不过看起来挺好看的。

网友:
减震弹簧。

网友: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么粗的料径的弹簧,一般都是热卷,很难直接做出拉簧那样复杂的结构来。目前我接触的异形冷卷机器,貌似最粗也就能卷制7mm左右吧,机器已经小山一般了。如果要使用这么粗的丝径的场合,又想使用拉簧的受力方式,一般都是要加结构。比如这个U字,或者拧上一个钩子。具体到冷卷能做的极限丝径还有造型的极限的细节,我还是去和老师傅核实下,明天再说。

网友(点评):
俺从图片上对比,估计线径是在8~10mm之间。两端磨平,外径约60,总圈数8圈,无效圈数约是2.5圈。只是推测错误难免。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样结构的接触面才算多吧。
楼主图片的接触面就四个小区域,能算多吗?
两者在弹簧接触面的应力差 ...

“弹簧的本质”,非常愿闻其详。

网友(点评):
弹簧可以储能、释能,本身的阻尼值很小,所以在弹簧使用中能量消减并不多,短时间工作中可以忽略阻尼的影响。因此在大部分的工况里,弹簧是用于储能与释能而非是耗能。

网友:
@LIAOYAO 我觉得单体金属弹簧来说,压缩跟拉伸的力曲线不同结构也是不一样的,有的就是一条直线,有的有很明显的外凸或者内凹,有的不闭合,这个东西也是很好玩的。

网友(点评):
弹簧的外形与间距会直接影响出力曲线。在一定范围内变形大小与外力成正比,虎克定律说的就是这个。

网友(点评):
弹性范围内

网友:
@LIAOYAO 我觉得还要粗,你看旁边的螺栓

网友(点评):
俺也是以旁边的螺栓来对比的说 ^_^

网友:
就一压簧,争论半天,这不是我国机械败象的表现之一吗

网友(点评):
说次一点,半天全是基本特性,百度一下就可以了,还要用教授口气和蓝体字? 版主意思 既然你们吵 就吵点有深度的东东出来,比如建个模 干个啥的。

网友:
我至始至终都没说过这是拉簧吧,但我说的这是拉簧的用法,而且拉压簧受力曲线差不多。(最小和最大工作载荷内曲线不同)
而且在振动下,没有不同。这个装置当然受拉力,不用拉簧的原因可能钩环失效。也可能是无效圈数多。
这个东西叫减震器。吸振的
压簧需要导向零件和弹簧座,那个零件导向是全接触,所以可以横着放。所以我说他设计的巧妙

网友(点评):
这个装置的用法是拉簧

网友:
一个弹簧看出几个人水平和人品,楼主这个帖子有价值~

网友(2015-09-18):
第一次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