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的几个问题如何解决?

楼主(2014-12-02):
1. 步进电机的基本步距角与驱动器的细分有什么关系?
2. 直流16V到60V的步进电机,如果用24V电源驱动,其最高转速能达到多少?是不是电压越高,其最高速度就越高?
3. 如果步进电机要求旋转一度,是不是选择驱动器时一定要选择细分有360的或者其倍数?
以上是几个问题,请各位大侠出手相助。

网友A:
我也不懂,帮顶楼主吧。想知道楼主为什么选择步进电机?

网友:
有人说驱动器细分超过8细分以后,只是为了改变电机震动用的,有人说细分真的能提高电机的分辨率。

一直不知道哪个说法是正确的

网友B:
1.步距角和细分没有关系,步距角是步进电机的一个参数。细分:步进驱动器通过控制步进电机线圈电流来改变步进电机在一个步距角内的定位位置。
2.电压越高,步进电机电气性能越好。但是转速高低并不完全取决于电压。与机构的惯量,机构的共振频率,步进电机加速算法等等,都有关系。
3.关于细分,好像是步距角里分的,比如1.8度步进电机,整步走200步,2细分400步,50细分10000步,360细分逆天了

补充内容 (2014-12-3 16:30):
不好意思 理解错题目,如果要转1度,要看电机的步距角和步进驱动器的细分数,如果没有360整数倍步数的话,那只能通过高细分来换算成一定步数来近似1度,有一定误差,看你设计要求允许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1.步距角和细分没有关系,步距角是步进电机的一个参数。细分:步进驱动器通过控制步进电机线圈电流来改变步 ...

我的步进电机用的是24V电压,步距角是1.2度。最高速度只能达到750转/分钟,超过这个转速后电机就堵转,一直在震动。怎么样才能提高转速啊?驱动器的电压是16V---60V.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不懂,帮顶楼主吧。想知道楼主为什么选择步进电机?

只需要简单的定位。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步进电机用的是24V电压,步距角是1.2度。最高速度只能达到750转/分钟,超过这个转速后电机就堵转,一 ...

步进电机特性,转速低,转矩高,转速高,转矩低,最后磁饱和就没力了,所以即使没有负载,在一定高速下,它就连自己都带不动,然后失步振动。所以,你750转振动就是电机失步了振动。可能是这个电机机构的极限了,增加电压可以稍微改善一下,但是步进电机特性就是这样没有办法,要么你用齿轮箱升速。降低电机工作速度。或者用伺服电机,就是增加点预算。

网友:
7楼回答的很到位啊!选步进电机的时候就应该看看那个曲线参数,过高的速度会造成扭矩衰减很大,就无法转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