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76的进刀把我弄蒙啦!谁能帮帮我!

楼主(2014-12-02):
用G76加工螺纹时的第一刀和最小吃刀量都可以设定!但我不知道它的第二,三,四到第N刀的吃刀量是怎么算的!请知道的大神指点!

网友A:
a√n          a----第一次切削量
                n----进刀次数

网友B:
看一下说明书如何?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一下说明书如何?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侠,你这样写,不够详细,估计楼主还是有点晕!

楼主:
引用 网友A:
a√n          a----第一次切削量
                n----进刀次数

是不是第一刀1mm第四刀就是0.25cm呀?

楼主:
引用 楼主:

是不是第一刀1mm第四刀就是0.25cm呀?

楼主:
好像有点懂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不是第一刀1mm第四刀就是0.25cm呀?

2mm

网友:
计算这个做什么呢  主要最后一刀比较能体现它的速度

网友:
在用G76感觉挺好,楼主无需研究第二三刀,那是宏计算的,

网友:
它是根据你设置的参数自动递减 计算的

网友(2015-02-02):
不怎么明白

网友:
这个是自动计算的 不用理会就可以 只需指定最大 最小即可

网友:
只需指定最大最小即可 其他自动计算 G76自身有计算

网友(2015-05-19):
第二第三刀X进的量是你给的,只是G76把Z的起点偏置了点,这样就是斜进车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