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厂新买了一台米路加MG-1030的数控折弯机,出毛病了

楼主(2014-12-02):
我厂新买了一台米路加MG-1030的数控折弯机,今天开机后启动后按 原点 按钮,L原点和Z原点指示灯不亮,无法设定D轴原点,请教大神该怎么办呀

网友:
找厂家啊

网友:
没用过此类机器,但我给你个建议:
1.L,Z是不是不在原点上或是达到了极限位置以至于机器开保护致使D无法设定?
2.急停开关在什么位置?
只能帮你到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