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在平面和曲面上包覆一个照片,并且关键是能把实体做成浮雕的样子?

楼主(2014-12-03):
怎样在平面和曲面上包覆一个照片,并且关键是能把实体做成浮雕的样子?

楼主:
希望有大神帮忙,在线等

网友A:
ps,3dmax或者solidworks

楼主:
引用 网友A:
ps,3dmax或者solidworks

我用的就是SW,贴图是没有问题,而且添加一些简单的字体或者其他的图形浮雕也可以,就是想把照片当中的内容做成浮雕,却不知道该怎么做了,希望能给予指导,拜首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用的就是SW,贴图是没有问题,而且添加一些简单的字体或者其他的图形浮雕也可以,就是想把照片当中的内 ...

传文件看看是什么要求,如果只是看着像浮雕的吗,可以用ps把图片先浮雕效果,再包裹到零件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传文件看看是什么要求,如果只是看着像浮雕的吗,可以用ps把图片先浮雕效果,再包裹到零件上。

我把截屏发在楼下吧

网友A:
浮雕也只是效果图,不会是真有凹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浮雕也只是效果图,不会是真有凹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