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定谔的“喵”簧~,请教LIAOYAO大侠

楼主(2014-12-03):
昨天LIAOYAO大侠对我单人辅导~
提出了,
                      “LIAOYAO  看来也只能用适合你的方式。 弹簧在工作时的长度:1、增长了 ; 2、缩短了。 选择题,够简单了吧”

难道会有第3种?薛定谔的喵簧?麻烦LIAOYAO大侠给予帮助,解答?
关于那个减震器
我说是吸振的,LIAOYAO大侠又对我进行了指导,
问了我3个问题,第一在振动下,拉压簧的区别。
                       第二这个装置是吸振还是隔振。
                       第三 这个装置的受力面积和给料机减震器的受力那个大。

原帖地址http://bbs.cmiw.cn/forum.php?mod ... d=381822&extra=

网友(点评):
自己考别人的问题 自己能答上来吗? 问了半天全是反问,然后一个振动,又扯到阻尼上去了,你到底会不会啊,不会别这么嚣张,悄悄的!!!

网友(点评):
我才知道原来设计院上午11点上班,难怪能喷到夜里2点

网友(点评):
别整那些小学生的,为什么相同,为什么不同,拿出数据来,为什么受力面大,拿出数据来

网友:
邀人来讨论,自个儿坐沙发而客人坐板凳,这就是楼主的待客之道。够可以的了。

从 1 的回复,楼主答复是明确的,俺也是判定弹簧受力工况是压缩。这部分木有歧义。

从 2 的回复,楼主认为弹簧是受压缩,而施力是远离弹簧方向,是当拉簧在使用。这部分的认知就有模糊区,判定弹簧是拉簧或压簧,应该以弹簧是拉伸或压缩来判定,而非施力方向。

从 3 的回复,楼主是从事震动给料机行业对震动很熟悉。震动模型振动模型是不同的意思吧。

从 4 的回复,在1 的回复是明确的,在4的回复是全盘否定,昨晚又说“看了你以前的回帖,现在了解你了,以后躲远点!”,今天还很努力的发这帖,从这些里可以看出楼主是睁眼说瞎话或者是说话不算话或是典型的顾左右而言他呢。

从 5 的回复,明显的在闪躲规避问题,顾左右而言他的在转移话题。这样的行为在俺们这BBS里不乏例子。

从 6 的回复,也是在转移话题。

受力面就是弹簧端面与支撑结构的接触面。难道会有人将装夹的接触面拿来说这才是接触面吧。

综合上面的说明,不能正面讨论技术问题,俺无需再去理会。

本帖的回复就到此终止。

网友(点评):
你好萌~你怎么这么萌萌哒~

网友(点评):
说了半天废话,说我是女生?你应该是个娘炮吧。 你问我的3个问题,是解闷的?

网友(点评):
萌萌哒LIAOYAO大侠心里强大法果然厉害,自己问了我3个问题。然后结论是我不回答所以他无需回答,这神逻辑~~~

楼主:
咦?你怎么没把我发那个肘子应该拜你为师那个发上来?
跟个小学生吵架一样,我爸是李刚!
能整点成年人的东西部?
说了半天废话 列了1 2 3 4 5 6 你自己都不懂的问题像个专家教授一样,摆个大爷样,反问别人
开始我去翻他的回帖 看他是元帅 还挺尊重,看看他的回帖都回的什么?不是嘲讽就是反问,你这人姿态不是一般的高啊
我就是想虚心学习怕是也要碰的鼻青脸肿,
我开贴 没@之前 是学习态度
可这位大侠 在原帖又干了什么呢?
又扯了半天皮
你扯出什么了?

网友(点评):
我会什么不会什么,需要不需要告诉你?你是我的领导老板?你要考察我的专业技能? 你反问我没回答你?你干了什么?说了半天你都说的什么?

楼主:
沙发一直一直空到11点 。直到萌萌哒LIAOYAO大侠上班跑去原帖扯皮,没办法请不来,只好硬拉了。

网友:
@LIAOYAO @亚述王朝 你俩的过招看得我眼花缭乱,我现在还在迷糊着到底这弹簧是用在什么地方的弹簧。可能就是我一门心思盯着自己那点工作内容,就没注意你俩这已经大打出手了。

还是那句话,进来看帖子,摆明了都是为了学点东西来的。有话好好说,网上还吵架只能被其他人笑话小孩子上网。真心地说,不互相诘问,你俩对这个系统一人分析出一套自己的东西,那才是真正造福看帖子的童鞋。

这帖子就这样吧。文字也有局限,误会不要再加深。

网友:
弹簧工作状态是被压缩,所以弹簧的类型是压簧。

所以我不觉得liaoyao的回复有何不妥之处,对于成熟工程师,就应该有在脑海中建立模型的水平。我是看你们太无聊,也怕新人糊涂,所以匆匆画个零件模型,不是装配体的。

网友(点评):
卖萌很妥

网友(点评):
这个装置受拉,为什么弹簧受拉?还单独研究

网友(点评):
我说过他是拉簧吗?

网友(点评):
哦 意思是你也要来玩文字游戏,你非常认可LIAOYAO的扯皮做法? 对就是对 错就是错,这坛子谁的帖子错了一巴掌被拍死了? 抓住一点问题,像个大爷,搞得自己像个教授,谁欠你的?谁爽?

网友(点评):
我在说清楚一点 这个装置的用法是拉簧!ok?

网友(点评):
2个萌死了,你们2个是老乡吧,一个画个弹簧,一个蓝体字胡克定律

楼主:
我至始至终都没说过这是拉簧吧,但我说的这是拉簧的用法,而且拉压簧受力曲线差不多。(最小和最大工作载荷内曲线不同)
而且在振动下,没有不同。这个装置当然受拉力,不用拉簧的原因可能钩环失效。也可能是无效圈数多。
这个东西叫减震器。吸振的
压簧需要导向零件和弹簧座,那个零件导向是全接触,所以可以横着放。所以我说他设计的巧妙。

网友(点评):
什么拉簧用法,明明就是个压簧,何来拉簧用法,我们谈到弹簧时,就是把弹簧当成研究对象,而不是其它别的什么东西,这个弹簧,工作时受压,就是压簧。

网友(点评):
这个装置受的是拉力,为什么弹簧受压?还单独研究

楼主:
打个胡克定律 还要用蓝体字 你好拉风~~~

楼主:
@LIAOYAO 来建个模 让尔等小学没毕业的感受一下设计院的风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