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ronze astm b16,alloy c36000 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4-12-03):
楼上各位大侠,一份美国图纸,材质要求:bronze astm b16,alloy c36000 到底是什么意思,bronze astm b16应该是标准号,alloy c36000是什么意思,对应中国牌号应该是什么,求解答,谢谢

网友A:
ASTM b16是美国材料标准,alloy c36000是一种铅铜合金,相当于国标的HPb60-2。

网友:
也就是说画图的外国人正在想为什么美女都对他这么冷淡,把黄铜写成了青铜

楼主:
引用 网友A:
ASTM b16是美国材料标准,alloy c36000是一种铅铜合金,相当于国标的HPb60-2。

谢谢回复,学习了

网友B:
国内称铅黄铜,不完全一样,大体上可以替代,HPB60-2,或者HPB59-3,或者C3604,或者CuZn39Pb3,
再或者,直接买C36000就可以了,国内的铜材厂哪个标准都能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国内称铅黄铜,不完全一样,大体上可以替代,HPB60-2,或者HPB59-3,或者C3604,或者CuZn39Pb3,
再或者,直 ...

谢谢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