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键轴磨损原因

楼主(2014-12-03):
花键轴与花键套在使用中花键轴磨损了0.5花键套基本没磨损,轴的硬度比套的硬度还高8度,为什么轴磨损套不磨损?

网友A:
你修自行车吗,自己修车就懂了,轴与滚珠是最容易磨损的,轴碗寿命比轴起码长3-5倍,

轴承也一样,内圈与滚动体寿命,比外圈差许多,内齿轮传动也如此,

大小齿轮传动,小齿轮尽管比大齿轮硬度好许多,但寿命也短几倍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修自行车吗,自己修车就懂了,轴与滚珠是最容易磨损的,轴碗寿命比轴起码长3-5倍,

轴承也一样,内圈与 ...

请问大侠,
和内外圈相比,滚动体周长小很多,所以寿命短。对吗?

网友(点评):
曲律大,这是最根本原因

网友(点评):
一语中的

网友(点评):
内圈赫兹应力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修自行车吗,自己修车就懂了,轴与滚珠是最容易磨损的,轴碗寿命比轴起码长3-5倍,

轴承也一样,内圈与 ...

说白了是不是就是花键轴跳动而产生的磨损是这样么?另外轴和碗的关系弄明白了,但是怎么产生的轴磨损呢?

网友:
a 向=v^2/r 曲律大—— r小——a 向  大

网友(点评):
曲率就是跳动点的距离改呗是这样吧,但花键轴和花键套是过盈配合进去的,不知道我可否说得明白。

网友(点评):
花键我还没见过用过盈配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