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线杆基座焊接夹具,设计请教

楼主(2014-12-03):
大家好,最近需要设计一个电线杆焊接工装,工件底板外径550,厚250,机加工完成后再与无缝管以及筋板焊接。
我的意见是采用两个气动三爪卡盘,一上一下,下面的卡盘固定在一个电动旋转平台上,另一个安装在一个度旋转臂上。

工序:1、一台简易机械臂通过孔定位抓取法兰旋转放置在下卡盘后下卡盘锁紧法兰;
         2、上旋转臂卡盘抓取无缝管后旋转到位,下行与法兰对接;
         3、旋转平台旋转,上下卡盘和工件一起匀速旋转,焊枪伸进焊接;
         4、上下卡盘松开,简易机械臂取工件,进入下一步的筋板铆接焊接,
          5、工序从新开始。

或者干脆,两条简易机械臂,上卡盘不旋转更简单。
请问大家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案或者案例。非常感谢。

电线杆基座

电线杆基座

网友:
手工焊还是自动焊

网友(点评):
圆周是自动焊接,焊枪不动工件转动。

楼主:
最主要是过于自动化的东西老板非常不认同,因为工程船设备一般没有同一部件批量生产的,从来不使用工装。
现在让我搞一个这样的小玩意,十年没搞了,有点不自然。

网友:
阿里巴巴上有一种焊接变位机,几千块,看是否合用。

网友(点评):
能否给个链接?谢谢

网友(点评):
看了一下,不太合适

网友(点评):
http://s.1688.com/selloffer/offer_search.htm?keywords=%BA%B8%BD%D3%B1%E4%CE%BB%BB%FA&n=y&categoryId=

网友:
咋那么厚?你确定是mm?

网友:
类似这种结构,大哥

网友(点评):
我也想过,但是师傅很反对,因为工件太重了,只能竖着放。

网友(点评):
焊接后还会有点点变形,卡住了非常难拿下来。

网友(点评):
一定是竖着放,顶头用大圆锥,不会卡住的

网友:
竖着像这种

道理和处士发的那种差不多,只不过得加一个活动的顶头,同心做好,焊完退开就OK了

网友(点评):
我们现在是把底板放下面,圆管放上面对接烧焊,这就是为什么我想用上下两个气动卡盘的原因

网友(点评):
兄弟能否送我一个三维图档?

网友(点评):
兄台,有个结构图给你,应该足矣,因为三维你也只是看结构,套不上。 还有,我个人觉得你们对这方面经验不足,1.气动卡盘有涨套式和整体式,你搜一下“焊接卡盘”,这个更合适

网友(点评):
2.你们的主动轴肯定在下面带动大底板,上面就不需要再搞卡盘了,徒增重量,后面的旋转结构、气缸也会变的超大

网友(2015-01-15):
楼主,您的东西后来怎么样啦?

楼主:
两千件已经交货了,谢谢

网友(2016-10-31):
引用 楼主:
两千件已经交货了,谢谢

大侠,您好,您做的这个结构是什么样的,能不能给一些指点,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