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z轴移动时声音巨响

楼主(2014-12-03):
我朋友一台数控车z轴移动时候声音很响初步怀疑是活灵有问题,因为有一次我看见活灵那里有很多铜削。请教z轴丝杆怎么拆?要注意那些?

网友:
冒昧请教楼主,“活灵”是何物件?

网友(点评):
我们这也这种叫法,机床上与传动丝杆相配合的螺母

网友:
我们机床少文件,z轴刹车时抖动。不知道和你的一样不?

网友:
   可能是Z轴传动的轴承有问题才会引起你说的“活灵”磨损,要不也不会出声音,最多电机超负载的声音。

网友:
异响可能来自螺母或者轴承 我拆过的丝杠螺母部分好像没有铜件  想拆也不是很难

网友:
如果对机床不了解还是拿钱请专业人员处理。

网友(2015-01-03):
如果换轴承不行,就请专业人员处理。

网友:
拆下来容易。就是把前头和电机连接,中间轴承座,尾部相应拆下来,好像先拆尾部........注意要把整条丝杆连轴承座一起写下,千万不可与轴承座分离,里面的滚珠散了就废了

网友:
冒昧请教楼主,“活灵”是何物件?活动联轴器?

网友:
这个可能和轴上的电机有关系、也可能是丝杆的问题。轴上的问题可能要加大电机,丝杆的问题就可洗洗了。

网友:
要么是丝杆轴承损坏,要么是丝杆螺母损坏,电机的可能性小一点不过也有可能

网友:
基本上都是轴承坏的多,活灵是何物

网友:
当废铁卖了吧

网友:
是周期性的想么?z向镶条松了?

楼主(2015-06-09):
感谢各位大神回复

网友:
好搞,本人修机床的

网友:
看音是什么音!三个原因轴承!主轴螺丝松动!发那科主轴 异响参数6200减速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