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渐开线方程画齿轮齿形,我有个小发现

楼主(2014-12-03):
齿轮的分度圆、齿顶圆、齿根圆定下来后,怎么画齿形?
网搜了一下,不是插件,就是近似画法,感觉不是很满意。
又看了遍渐开线方程,觉得利用极坐标还是很可行的。
1 确定基圆
压力角取常见的20度,则Rb=mzcos(20)/2。
2 确定同一条渐开线上齿顶圆和分度圆的角坐标即展开角belta
R=Rb/cos(alpha)
belta=tan(alpha)-(alpha)
需要注意的是,渐开线上各点的压力角是不同的。另外,注意采用弧度制。
3 其余
用样条曲线连接渐开线上各点。根据齿数镜像出对称渐开线。用圆弧绘制齿根部分,阵列。

小发现:分度圆的压力角通常为20度。这样一来,分度圆处的展开角是确定的,大约为0.86度。

对吗?请指点,谢谢!

网友A:
看我以前发的帖子吧,直接生成曲线,不是用样条连接。直角坐标系下的渐开线方程我自己也能推导,手册上也有。
但是如何在极坐标下用函数生成曲线我还不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我以前发的帖子吧,直接生成曲线,不是用样条连接。直角坐标系下的渐开线方程我自己也能推导,手册上也有 ...

据说,公式生成曲线在solidworks里只能使用直角坐标系。

看了大侠的帖子,功夫了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