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润滑工作怎么进行

楼主(2014-12-03):
为减小机器磨损造成故障,润滑工作必须要坐好。一般轴承润滑时会采用手动加脂润滑,现在有好多厂家用加脂器润滑,大神给解释一下,如何润滑效果最好,各有什么优缺点呢?

网友:
加脂器润滑要求润滑脂要有良好的泵送性、机械安定性等等,同时要根据轴承规格或型号,设定加脂流量

网友:
最好的轴承润滑是油雾润滑,既可以应付轴承的快速旋转,也可以保证润滑充分,但是因为离心力的作用,设计的时候要对好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