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2011钣金,我画的错在哪里

楼主(2014-12-03):
  最近刚从事钣金行业,就在学习sw钣金模块,照着它成形工具库里画了一个,使用时却出现错误,不晓得错在哪里?

网友A:
那个,我没从事过钣金行业,就我个人的看法说说,不对的地方还请见谅。
楼主的这种工艺应该叫压延,但压延凸模要求有一定的圆角,因为板材都有最弯曲半径的,当这个圆角小于最小半径的时候,基本上就变成冲裁模具了,当然这还跟凹凸模的间距有关。
所以楼主将凸模模具添加合适的圆角应该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我没从事过钣金行业,就我个人的看法说说,不对的地方还请见谅。
楼主的这种工艺应该叫压延,但压延 ...

受教了,不过 加了圆角 ,还是失败

楼主:
板厚 0.25      工具圆角3mm

网友B:
用钣金里的“成型工具”做模具,这样颜色是软件自动添加的。红色代表:移除面,绿色:终止面,黄色:保留的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钣金里的“成型工具”做模具,这样颜色是软件自动添加的。红色代表:移除面,绿色:终止面,黄色:保留的面。

这个都会 但是弄出来的模具  成形的时候就是报错

网友C:
有没有圆角没有关系,我用SW2012做了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圆角没有关系,我用SW2012做了一个。

那我这种情况是否是哪个设置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