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评估下,这个焊接件加工容易吗

楼主(2014-12-03):
1、该件以前1500mm长,加工出来大概0.1mm平面度;现在为2435mm,不知可以达到多少?
如果采用铣和磨两种方法,各可以达到多少?
2、该间断焊这样合适吗?
材料A3钢。
请懂行的说说。我们自己供应商,让他自己给个准确数,都不敢说,加工完了不行就开始讨价还价。

网友:
感觉焊接完后,时效处理,然后上铣床来一刀

网友(点评):
希望哪位加工过类似零件的给个具体值,要跟供应商PK。 到时达不到要求,我好跟他谈。呵呵

网友:
这活直接焊了不加工是没法保证的;焊点感觉跳开会好点,这焊法2个加强筋会有点弯弯曲曲的。

网友:
这样焊问题个人感觉不大,但是焊接变形可能会很大,如果控制变形比较理想,经过去应力退火后,这个精度达到是没有问题的。只要机床精度不差,注意好装夹,多点支撑,在压紧工件的时侯挂上百分表,压的部分和支撑的部分尽量上下重合,防止压弯曲,否则,回弹严重。

网友(点评):
谢谢大侠,您在大族干过,幸会。这种长条板类零件,焊接变形比较担心,特别怕焊接工艺不合理导致扭曲变形。焊接方面没有实践经验,只有一些书本知识,到时采购和供应商把难题甩回来。呵呵。

网友(点评):
是的。我们一般都找焊接水平高的供应商,就这样,第一次做的公司还是焊不好。原因是拉的工装和撑的工装没搞好

网友(点评):
正常焊接厂都会在上面的竖板上拉几排横筋,相互拉住,焊接时左右焊缝对称焊,变形会小一些。

网友(点评):
大侠经验丰富,焊接完成后,各支撑板与拉板不去掉,直接退火后再去除,这样不知是不更好。现在加工厂与我们设计联系也不紧密,大部分都是最后加工不出来了再打电话沟通让步。没办法。

网友(点评):
我一般习惯外发加工的前期控制,这样可以尽快交货,保证质量。很多时候会提前和供应商讨论加工方法,工艺。

网友:
平面度用磨,不用焊接,用机加
机加工完孔位再去精磨

网友:
水下降温点焊,出来先粗加工,再用磨。是有一定的难度。

网友(点评):
这个水下不知是指焊接过程中在水下?这个还没怎么接触过。

网友:
磨的时候也要多次翻个加工,防止变形被吸盘强制吸平,松开后有弯曲

网友A:
这么长的板焊接变形是肯定的,另外焊接完之后铣和磨加工也是一件头痛的事情。至于你的平面度要求我觉得应该是你们设计要求是多少,而不是能做到多少?加工的价格跟你要求相匹配的

网友(点评):
是啊,设计来指导生产

网友(点评):
大侠,现在很多加工厂也不好过,稍微有点难度的报废率就上去了。挣不到钱最后就就跟你磨,影响你的交期。没办法要折中妥协。

网友:
焊接有难度的话,做胎,压板压上,找个好的焊工,最好焊过架子的,会释放应力,尽量用小电流,  完了闷火,闷火也要注意,放平了
完了一铣就行,不用磨,(在平面度上,能磨出来就能铣差不多,有时铣会更好),铣装夹也是个功夫,找个好铣工,做好翻面的工艺位置,翻3次个,刀具也很重要,R角小的,刀具快,考虑切削力的方向,角度90为佳,大概就是这样,具体有问题,还得具体解决

网友(点评):
这是自己干的工艺,供应商才不会这么干呢

网友(点评):
不这么干,干不出来

网友(点评):
看过大侠的帖子,对加工很在行。请教一下,一个厚15mm长板类零件,宽180mm,长1500mm,大侠认为平面度能到多少。以前我们只有0.12mm左右,供应商说反复磨也就这样。

网友(点评):
5000*2400*26的焊接件我们能干到+—0.1,3000*1800的铸钢有沙眼的,我0.05内,都是铣,不用磨,磨不一定比铣好,砂轮近出速度不一样,而且磨损,还慢,

网友(点评):
其关键点在于,翻面,哎,总之就是装夹,铣床加工时放应力,你们操作者会不?

网友(点评):
可怜我做工装两年了,不知道铣床加工时放应力什么意思,能说说吗?

网友(点评):
wangqing1 工艺水平不错!

网友(点评):
谢谢指教,大侠说的释放应力,指加工过程中松开重新找正夹紧吧。这个操作者应该都懂的,比较简单的就是反复正反加工,直到达到要求。经常干着干着,尺寸都干超过了还得继续加工,打电话沟通能否让步。

网友:
以上评论基本靠谱,我感觉很简单,焊完失效一下,铣床基本能达到你要求的精度,应该不用磨。

网友:
记得书上说可以在焊接后,精加工之前各安排一次热处理

网友B:
不知道你们供应商是什么床子,以前我做过4.6M的,平面度和直线度0.02/M,五面体加工的,机床上检验
焊接,时效,校正,上床子粗加工后松开压紧块,过一晚,精加工压紧螺丝不要压的太紧,精加工时慢慢来,检验一定要在机床上进行

网友(点评):
大侠,是这种长板类零件吗?

网友:
新人,给楼主的不容易顶一个,建议焊接前后预热处理,有必要进行无损检测!

网友:
现在很多工程师对加工艺不是很懂

网友(点评):
懂点,主要是间接经验,但直接操作经验欠缺,所以争论能否做出来时有点没把握。 所以,希望有人告诉,这个东西没问题,俺做过类似的。

网友:
焊接工艺很重要啊

网友C:
看来看去只有两个人配得上结构工程师,一个在焊接变形上提出的好,一个在焊接变形上解决的好,而且还能针对铣车的装夹撑握到位。一看是个内行,从材料力学的热变形考虑,一根直的槽钢中间受高温后冷却还要发生大弓的现象何况你两头焊接了,焊完至少受热在800度以上位置仍会有内应力的,闷火就是消除内应力的一种退火。

网友(点评):
大侠说得有道理。受热冷却后的应力分布,不知道退火能消除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你们供应商是什么床子,以前我做过4.6M的,平面度和直线度0.02/M,五面体加工的,机床上检验
焊接, ...

在机床上检验合格了,然后从机床上取下来会不会变形呢

网友:
焊接--正火处理--铣床加工-去毛刺锐边。

网友:
按我的经验,工装焊接注意反变形,焊接后时效震动,然后铣床光一刀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来看去只有两个人配得上结构工程师,一个在焊接变形上提出的好,一个在焊接变形上解决的好,而且还能针对 ...

全消灭了,举个例子你被柜子压着,有个人用榔头敲你的头一下,你晕了,还会觉得柜子压你吗,柜子会另找支承点,除你晕后又被柜子压柱才会再次产生内应力。

网友:
焊接采用断续焊,好一点的焊工师傅,焊完后铣床上走刀就可以。

网友:
不好干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长的板焊接变形是肯定的,另外焊接完之后铣和磨加工也是一件头痛的事情。至于你的平面度要求我觉得应该 ...

是的现在做机加工很累,价格往死了压,一方面是买方,另外一方就是一些卖方削尖了脑袋往里挤,到最后大家都赚不了钱,接下来就是产品质量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