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膨胀系数问题

楼主(2014-12-03):
20CrMo应该属于低铬钼钢,按下图示线膨胀系数-100℃为9.89,液氮的沸点为-196°C,

问题,
将20CrMo材质的轴套放入液氮中冷却,取线膨胀系数9.89,那么温度差是216℃还是120℃(室温按20℃计算),另外,按图示的是不是冷却到-100℃后材料尺寸大小将不再缩小呢(-100℃为最低的冷缩温度)?

网友A:
应该是没有测量,实在需要可以按照表的数据外推-196°C时的线膨胀系数
不过算了有什么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没有测量,实在需要可以按照表的数据外推-196°C时的线膨胀系数
不过算了有什么用呢?

以60的直径为例,温度差120℃理论上缩收量为0.07,216℃为0.128,我们现场测量的缩收量为0.08(未考虑测量误差、冷冻约30分钟后取出立即测量),所以感觉有问题,只是不太明白原因为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