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选型

楼主(2014-12-03):
电机怎么选型啊  一点头绪都没有  要选一个回转电机  带动1吨重物旋转   电机功率  减速机的速比根据什么选,能不能详细的说一下  谢谢

网友:
选减速机,主要就是依据所需的转矩和转数来选定型号。转矩从设备的负载和传动结构计算而来,转数看负载所需的线速度或角速度的需要,这些计算都是大学和中学里学过的。

网友:
说来话长,不过伺服电机选型大学课本好像没写。你可以百度参考网上的方法

网友:
要把大致结构画出来啊    是提升    还是拉动 ?

网友:
这个要经验的,要计算理论输出扭力,翻一倍选型号,这样肯定没问题,计算公式也有的,网上找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