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气缸和压力传感器的问题

楼主(2014-12-03):
见图示,请指教

网友:
你这是称重传感器吧!压力传感器一般测气压的,但是你要多少牛。可以大概算算。气缸就2个点,不会停中间返回的。除非外力卡住。你要的有歧义

网友:
精度要求不高,直接用气压控制。
精度要求高,在底下放一个带压力值输出的电子秤控制。

网友:
选择称重传感器就可以了 但是精度高的话估计要用伺服下压

网友:
用一个压力传感器连在气路上,先标定一下压力传感器对应的压力值,到压后气缸回程

网友:
在气缸进气侧装个压力开关就行。

网友:
只要允许,传感器应该尽量接近测试点。
放在压头处。怎么放,要把传感器的使用搞清楚。
很多人说的压力传感器,测的是单位面积上的力,实际上是压强。
你这个传感器,行业内叫法是力传感器

网友:
一起等待高人指导

网友:
气缸进口侧压力P乘以气缸活塞面积+执行机构自重=所需力,P用传感器测量,达到设定值后气缸退回

网友(点评):
第三张图最上面的零件就是你要的传感器

网友:
要精确的话就用载荷传感器
工件要求不是很高的话,可以先做工艺试验,测出压到什么位置能达到要求,然后在气缸上装个磁性开关就可以了

网友:
这个需要做一个固定限位。气缸是两个工位。

网友(2015-01-26):
楼主,压力传感器有没有找到合适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