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内锥孔和孔内的平键槽是怎么加工的?

楼主(2014-12-03):
大家过来看看,这种锥孔和孔内的平键槽是怎么加工的?内孔是12度锥度的。
加工键槽,线切割,好像不行?
拉床做的吗?工装是怎么样的?

网友A:
论坛中已有这样的问题

网友:
上CNC、电火花或冲压

网友:
这个的难度在哪里??
内孔锥度以车为主
内斜键槽主要是把刀具轴线与平面倾斜而已

网友:
摆好角度线割肯定可以,拉床的话不知道你的内孔多大刀具能否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B:
线切割下面加个斜铁  弄成和丝线垂直

网友C:
LZ怎么弄地,键槽都是非标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线切割下面加个斜铁  弄成和丝线垂直

想过这样的办法,但是斜铁要算啊 ,还要做啊,有点麻烦?

网友(点评):
那就计算吧 拿起计算器 就是三角函数了 也不需要太大的夹持力 因为是线切割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怎么弄地,键槽都是非标啦?

孔大端24孔的 ,键8

网友(点评):
既然是标准的那键底平面是平行于轴线地呀。

网友(点评):
不是的,键和内孔面是平行的,和轮的轴心的呈12度角!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论坛中已有这样的问题

有吗?

网友(点评):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69481&highlight=%BC%FC%B2%DB

楼主:
引用 楼主:
想过这样的办法,但是斜铁要算啊 ,还要做啊,有点麻烦?

说的有道理。谢谢

网友(2015-01-02):
键槽线切割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