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解决真空工装吸水厉害求助

楼主(2014-12-04):
我们公司是使用真空工艺进行产品加工的,但是每次加工都会有很多切削液被真空工装吸入真空管道,导致切削液严重浪费,请问如何避免

网友:
吸之前先吹

网友A:
你这个说得很不清楚。如果是真空,则肯定是封闭的,则需要在真空管道吸入口之前设置一个缓冲区,将切削液的速度降低到能够自由流动,比较简单的方法就是扩容,将横截面积增大,或者是在液体上方设置一个隔离盘,使得液体被吸入管道之前要通过一个障碍物,几下就能将液体与气体分离。实际上有气液分离器,直接买个更简单。

网友(点评):
我看到最简间的就是就用旧煤气罐改装的分离器,罐体上方开两洞,一个接真空泵,一个接吸盘,吸入的水就上辈子在罐里,下面再开个孔,接个水龙头,感觉满了就关机排水。

网友(点评):
也可以做成自动的,在上方再加一孔,接入压缩空气。排水时,关掉真空管道,充入压缩空气,把水压出来。

网友:
楼上答的太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说得很不清楚。如果是真空,则肯定是封闭的,则需要在真空管道吸入口之前设置一个缓冲区,将切削液的 ...

我们的真空工装是属于一个箱体密封的,见图片,但是往往在加工的时候由于加工孔比较多,导致箱体吸水特别厉害,满于箱体的容量,被吸入真空管道内,造成切削液的大量流失!请问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们的真空工装是属于一个箱体密封的,见图片,但是往往在加工的时候由于加工孔比较多,导致箱体吸水特别 ...

设置液位计,达到这个液位的时候立马排空到旁边的储液罐中。这个抽真空的开口不是这样做的,应该位于盖子上,带个倒置的漏斗,参见厨房的吸油烟机。如果因加工问题不能设置漏斗的话,则参见前面的一句话。

网友:
我的建议是,你在抽真空的管道外部再接一个较大的容器,容器底部安装一个潜水泵,顶部接气管,潜水泵的出口返回到容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说得很不清楚。如果是真空,则肯定是封闭的,则需要在真空管道吸入口之前设置一个缓冲区,将切削液的 ...

我们用橡皮泥填充缝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