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带有斜度如何设计检具

楼主(2014-12-04):
我们的产品是一个4方形的铜块,但是侧壁为1度的斜角,请问如何制作检具来进行检测?

网友A:
你肯定不是学机械的,否则应该使用专业术语,斜度或锥度,
而且所谓侧壁是哪,正方体的侧壁是什么

网友(点评):
他说的是个方形,看来得自己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肯定不是学机械的,否则应该使用专业术语,斜度或锥度,
而且所谓侧壁是哪,正方体的侧壁是什么

抱歉,可能我描述的不够详细,由于没有学过专业的知识,我也只能用一般的形容,

我说的是正方体产品,侧面及端面都是带有1.0MM的斜度,就好比倒角一样的斜度。我需要测量的是外径的尺寸,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81865&extra=page%3D2%26filter%3Dtypeid%26typeid%3D3 ...

抱歉,可能描述的不对,我需要检测的是外径的尺寸,而不是内径尺寸,

网友:
引用 楼主:
抱歉,可能描述的不对,我需要检测的是外径的尺寸,而不是内径尺寸,

做带角度的径向卡板

网友:
用投影仪吧

网友(2015-01-20):
量少的话没必要做检具

网友(2018-07-31):
我又来赚威望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