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图纸孔的标注,不明白什么意思,求助

楼主(2014-12-04):
有一张美国客户的图纸,他的孔标注为 Φ11-B 还 有一个孔标注为 Φ8.2-A,请问
这是什么意思

楼主:
没有人知道吗,这个标注 很怪异啊

网友:
不知道。帮你顶!

网友:
有没有可能是表示加工起始面:以前遇到一些图纸,把一块厚板上下两面分别表示为A、B面,如果是通孔后面不做标注,如果是盲孔,如D12-A,表示是孔从板的A面起钻。

楼主:
不是的,这个空8.2-A  三个加工面都有这个标注

网友:
直接去问给你图纸的人,应该会比在论坛里要更快知道结果吧。

楼主:
你知道的,不是所有客户都会给你说 图纸来源的

网友:
我有时这么标注,主要是为了方便车间加工的,可以再辅助个表格。

网友:
注重细节!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知道的,不是所有客户都会给你说 图纸来源的

那你直接问他想做成什么样的孔啊。或者说你觉得做成怎么样的让他确认吧。
我这里就没碰到过你们这么好说话的供应商,图纸不清不楚都能干。

网友:
可能:你那个零件的不同尺寸孔和孔的位置比较多,为了明显的区别,让加工人员不犯错。

楼主:
啊?你这么标注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
4#可能是对的,或者看看是不是类似于孔表的标法,方便的话上个完整的图最好了。

网友:
我估计图纸是这样表达的,标A的都是Φ8.2;标B的都是Φ11
可能结构图纸上孔较多,就这么注明一下。
我们就是经常有这样的表达。

楼主:
可是图纸上还 有个孔 是18的,也是-A

网友:
把图纸发上来呀

网友:
发图纸啊,大家一起看看,讨论一下